软件求助

楼主(2015-12-10):
我现在使用的是cadence16.6,破解没问题,也可以用。但是偶尔会出现电脑重启后打开软件license不能用,需要手动启动serve才行。不知各位大神有没有遇到过,需要怎么解决啊

网友:
我遇到过,就是重新license一下,系统win7

网友:
    杀毒软件杀掉了一个开机启动项,恢复一下

网友A:
    计算机右键选择  【管理】,在管理页面的服务项中找到License服务项,右键打开设置面板,设置为自动启动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计算机右键选择  【管理】,在管理页面的服务项中找到License服务项,右键打开设置面板,设置为自动启动即 ...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机右键选择  【管理】,在管理页面的服务项中找到License服务项,右键打开设置面板,设置为自动启动即 ...

    明白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