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光调试问题请教 ?

楼主(2015-12-10):
  调试背光电路 , SW一直5V左右(示波器量没有波形), 输出上电时有24V ,然后慢慢降至5V左右, 请问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sw 应该有波形

网友A:
    看看你的FD1二极管有没有弄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的FD1二极管有没有弄反了

    二极管没接错

网友:
    并的2个反馈电阻 用的封装多大的?
    啥阻值?

网友:
    监控下FB 电压

楼主:
    问题已解决 ,

网友:
    是不是FB电阻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 ,

啥原因啊

网友:
    把你5V输入的10uH电感拿掉呢?

网友B:
    楼主究竟什么原因吗?既然发帖了,有始有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究竟什么原因吗?既然发帖了,有始有终吧。

    是没有接负载,然后导致会上面现象

网友:
    我也是醉了,不接负载FB电压是多少

网友:
    车机上面用的吧!    这芯片空载是没有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