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人用过Artix7的GMII连接以太网交换芯片的GMII接口吗

楼主(2015-12-10):
各位大牛,如题,最近在做这样一个应用,就是把Artix7的gmii IP与交换芯片BCM53115A中的gmii端口相连,现在就是建立不了连接,请问这种方案是否可行?有人用过吗?

网友A:
可以啊。。只是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只是比较麻烦

急求解决办法,请看站内消息,多谢!

网友(2016-01-09):
软硬件配置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必须可以啊,调时序吧需要,芯片不一样,不一定直接用,看看目前的时序对比下资料就知道了。

楼主:
硬件上就是把FPGA和Switch的GMII_Tx与对方的GMII_Rx互联,软件上真不知道该如何配置了,附件是Switch的datasheet,不知道几位有没有兴趣看看,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可以啊,调时序吧需要,芯片不一样,不一定直接用,看看目前的时序对比下资料就知道了。

gmii的时序好像是标准的吗吧,貌似rgmii里有调延迟的选项,但gmii里没发现

网友(2016-06-20):
这个问题很严峻,我要围观!加油加油

网友(2020-07-23):
如果硬件没有连错的话,预计是时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