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给一个过孔设置网络啊?

楼主(2015-12-10):
拷贝一个过孔到铜皮上会报错,怎么给这个过孔加上网络啊?

网友:
1.拷贝相同网络的过孔
2.拷贝别的网络过孔时,不要选择retain net of vias

网友:
    用线连一下

网友:
    移动一下也可以

网友:
    .拷贝别的网络过孔时,不要选择retain net of vi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