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神帮小弟看看这个电路??

楼主(2015-12-10):
    请大神们给小弟支支招,我LINE IN  电路用AP输入1V时测试失真THD+N   15%这样。但我去掉d1和D2时用AP 测试失真THD+N  0.3%这样。D1和D2是因为认证时ESD不过才加上去的,但客人又要求输入1V失真在1%以下。大家帮忙看看有什么办法不。
D1的型号:UMD05-0402。
在这里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以前在声卡上有用过IP4047,你可以试试
    http://cache.nxp.com/documents/data_sheet/IP4047CX6.pdf

网友B:
    你的ESD是双向还是单向的?看你的图上描述是双的。
    你这里应该是用单向的吧。

网友C:
    用ap看看两种情况下的频响,频响不一样就是esd电容做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ESD是双向还是单向的?看你的图上描述是双的。
    你这里应该是用单向的吧。

    不好意思   是单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ap看看两种情况下的频响,频响不一样就是esd电容做怪了

    按你的意思我特意看了一下频响 扫的是一样的呀,就是THD+N差别很大 和Level值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在声卡上有用过IP4047,你可以试试
http://cache.nxp.com/documents/data_sheet/IP4047CX6.pdf

好的 谢谢  你可以帮我看看这颗的规格书,想看看差异在那一些地方

UMD05-0402 (R150710).pdf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的ESD是双向还是单向的?看你的图上描述是双的。
你这里应该是用单向的吧。

@fallen 版主大大

ESD双向或是单向可以下面这样理解的吗?

1、双电源中,ESD采用双向;
2、单电源中,ESD采用单向;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fallen 版主大大

也不是,按照我的肤浅的理解:
带直流电的不能用双向的,楼主的图是MIC,输入是带有直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不是,按照我的肤浅的理解:
带直流电的不能用双向的,楼主的图是MIC,输入是带有直流的。

版大大        有舍招不了       教教小弟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大大        有舍招不了       教教小弟

没什么招,只能瞎猜。
要不你换其他的ESD看看。

网友:
    改改改。。。不停的改

网友:
引用 网友D:
@fallen 版主大大

    谢谢

网友:
    这个是基本的了,音频是不允许单管的。必须用对管,

网友E:
    你换压敏电阻试试,看看结果可以不,音频信号必须用双向TVS管

网友F:
不知道楼主问题搞定了没有,怎么搞定的,希望可以总结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楼主问题搞定了没有,怎么搞定的,希望可以总结一下

     不好意思,让大家了久等了,我听了你们的建议更换了双向ESD。测试就过了,非常感谢大家

楼主:
不好意思,让大家了久等了,我听了你们的建议更换了双向ESD。测试就过了,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换压敏电阻试试,看看结果可以不,音频信号必须用双向TVS管

@古城往事  音频信号必须用双向二极管的原因是因为其信号是双极性信号吗?还或是其它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