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仿真] Spice模型管脚映射问题

楼主(2015-12-10):
如果有了一个器件的Spice模型文件,如何才能知道它和符号管脚的对应关系呢?比如下面是在官网下载的TS393的Spice模型文件,文件前面写的是:
S393 spice macromodel
* CONNECTIONS :
* 1 NON-INVERTING INPUT
* 2 INVERTING INPUT
* 3 POSITIVE POWER SUPPLY
* 4 NEGATIVE POWER SUPPLY
* 5 OUTPUT

但是后面的内容没有3、4、5脚,却是这样写的:
.SUBCKT TS393 2 1 44 55 33

把这个模型导入仿真软件时,显示的管脚号也是2、1、 44、55、33,那么问题来了,这些管脚号和这个比较器的NON-INVERTING INPUT(同相端)、INVERTING INPUT(反相端)、POSITIVE POWER SUPPLY(电源正端)、NEGATIVE POWER SUPPLY(电源负端)、OUTPUT(输出端)是如何对应的呢?这里有什么规则吗?

谢谢!

附TS393的spice模型:

* WARNING : please consider following remarks before usage
*
* 1) All models are a tradeoff between accuracy and complexity (ie. simulation
*    time).
* 2) Macromodels are not a substitute to breadboarding, they rather confirm the
*    validity of a design approach and help to select surrounding component values.
*
* 3) A macromodel emulates the NOMINAL peRFormance of a TYPICAL device within
*    SPECIFIED OPERATING CONDITIONS (ie. temperature, supply voltage, etc.).
*    Thus the macromodel is often not as exhaustive as the datasheet, its goal
*    is to illustrate the main parameters of the product.
*
* 4) Data issued from macromodels used outside of its specified conditions
*    (Vcc, Temperature, etc) or even worse: outside of the device operating
*    conditions (Vcc, Vicm, etc) are not reliable in any way.
*-----------------------------------------------------------------------------------------
* TS393 spice macromodel
ONNECTIONS :
* 1 NON-INVERTING INPUT
* 2 INVERTING INPUT
* 3 POSITIVE POWER SUPPLY
* 4 NEGATIVE POWER SUPPLY
* 5 OUTPUT
*
**********************************************************
.SUBCKT TS393 2 1 44 55 33
EVCCP 4 0 44 0 1.0
EVCCN 5 0 55 0 1.0
VREADIO 3 33 DC 0
G_ICCSAT 44 55 VALUE= {7.5E-6 + 5.0E-7*V(44,55)}
G_IOUT_SINKED 55 0 VALUE={IF (V(1)<V(2), 0, I(VreadIo))}
.MODEL MDTH D IS=1E-11 KF=1.050321E-32 CJO=10F
.MODEL DIDEAL D N=0.1 IS=1E-08
NPUT STAGE
CIP 2 5 1.000000E-12
CIN 1 5 1.000000E-12
EIP 10 0 2 0 1
EIN 16 0 1 0 1
RIP 10 11 6.500000E+01
RIN 15 16 6.500000E+01
RIS 11 15 1.939046E+02
DIP 11 12 MDTH 400E-12
DIN 15 14 MDTH 400E-12
VOFP 12 13 DC 0.000000E+00
VOFN 13 14 DC 0
IPOL 13 0 100E-06
CPS 11 15 8.5E-09
DINN 17 13 MDTH 400E-12
VIN 17 5 0.000000e+00
DINR 15 18 MDTH 400E-12
VIP 4 18 1.200000E+00
FCP 4 5 VOFP 0.00
FCN 5 4 VOFN 0.00
FIBP 2 0 VOFN 2.000000E-08
FIBN 0 1 VOFP 2.000000E-08
* AMPLIFYING STAGE
RG1 5 19 2.8E+05
RG2 4 19 2.8E+05
DONM 21 19 MDTH 400E-12
HONM 21 27 VOUT 3000
VINM 5 27 135
DOP 19 25 MDTH 400E-12
VOP 4 25 1.097
DON 24 19 MDTH 400E-12
VON 24 5 1.097
FIP 0 19 VOFP 104
FIN 0 19 VOFN 104
EOUT 26 23 19 5 1
VOUT 23 5 0V
RFUIT 126 5 2.5E+09
DOUT 126 26 DIDEAL 400E-12
ROUT 126 3 28.33
.ENDS

网友A:
你的電路調用這個子電路的方法:
X_your393  nInv  Inv  VDD  GND  Out   TS393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電路調用這個子電路的方法:
X_your393  nInv  Inv  VDD  GND  Out   TS393

没看明白你说的是啥意思。
我是想知道:
2、1、 44、55、33这些管脚号和这个比较器的NON-INVERTING INPUT(同相端)、INVERTING INPUT(反相端)、POSITIVE POWER SUPPLY(电源正端)、NEGATIVE POWER SUPPLY(电源负端)、OUTPUT(输出端)是如何对应的呢?如下图所示的箭头那一列应该如何选取呢?这里面是按照什么规则呢?软件用的是xDX Designer VX。

网友A:
2 = NON-INVERTING INPUT
1 = INVERTING INPUT
44 = POSITIVE POWER SUPPLY
55 = NEGATIVE POWER SUPPLY
33 = OUTP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2 = NON-INVERTING INPUT
1 = INVERTING INPUT
44 = POSITIVE POWER SUPPLY

谢谢回复!
这个是按照下面顺序而不是前面的1、2、3、4、5来对应后面的.SUBCKT TS393 2 1 44 55 33吗?也就是说前面的1、2、3、4、5根本没有任何意义?这个是通用的规则吗?
TS393 spice macromodel
* CONNECTIONS :
* 1 NON-INVERTING INPUT
* 2 INVERTING INPUT
* 3 POSITIVE POWER SUPPLY
* 4 NEGATIVE POWER SUPPLY
* 5 OUTPUT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这个是按照下面顺序而不是前面的1、2、3、4、5来对应后面的.SUBCKT TS393 2 1 44 55 33吗? ...

Spice 語法第一個字元為 " * " 時,其後面就不是指令,而是說明、提示文字,在此它的意義用於說明每一 node 的功能。
你可能要先學習一下 SPICE 的基本語法。

* CONNECTIONS :
* 1 NON-INVERTING INPUT
* 2 INVERTING INPUT
* 3 POSITIVE POWER SUPPLY
* 4 NEGATIVE POWER SUPPLY
* 5 OUTPUT

楼主:
非常感谢!
那个*号我能看出来是说明。我原来困惑的地方是那个说明前面有1、2、3、4、5,我原来寻思这个数字就是可能对应node号。但现在经过你的说明,看来这个数字是仅仅是个顺序数字,和电路描述里面的node没有关系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那个*号我能看出来是说明。我原来困惑的地方是那个说明前面有1、2、3、4、5,我原来寻思这个数 ...

[ .SUBCKT TS393 2 1 44 55 33 ]

這個 2 1 44 55 33 是 Subcircuit 裡面的 node name,而調用這個 subcircuit 時 node 的順序 1, 2, 3, 4, 5 分別就是它說明的那樣的功能,這是 SPICE 的基本概念,上層的電路管腳依信號功能要照這個順序,錯了,子電路的運作就不正確了。
你體會一下我第一次回你 " X_your393  nInv  Inv  VDD  GND  Out   TS393 " 這個語法,如果你懂了我為何這樣寫的含意,那你大慨就懂了。不然就要自己看書加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 .SUBCKT TS393 2 1 44 55 33 ]

這個 2 1 44 55 33 是 Subcircuit 裡面的 node name,而調用這個 su ...

哦,明白了,非常感谢!
对Spice的语法不了解,在网上也下了一些看了看,可能有些地方没看懂,资料也讲得的比较简略,比如只说了2 1 44 55 33是接点名,但是没有实例说明是和上面的说明顺序对应的,我被那个说明前面的1、2、3、4、5误导了。不知道你哪里有没有比较详细的Spice方面的资料?你说的那个我现在明白了:

子电路的调 用格式为:
XCallName (N1,N2,…) SubName
例句:X1 2 4 17 3 1 MULT1
其中X表示调用子电路,N1,N2,…是连接子电路的节点,SubName是调用的子电路名。

另外,我看了一下xDX Designer VX自带的一些Spice,感觉他是把很多器件的Spice模型放到一个文件里了,而且和资料上写的语法相差很多啊,这个不知道是他自己加密的语法还是标准的的Spice语法?见附件。

网友:
加密模型,調用就是。
* .SUBCKT S_LM110 21 24 9 7 31 32
*例如  node 21 應該就相當於 LM110 的 Pin1, 以此類推
x_LM110-1  pin1  pin2  pin3  pin4  pin5  pin6  S_LM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