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放置阵列过孔的问题

楼主(2015-12-10):
放置阵列过孔时,它会不会对器件,走线进行避让?

网友A:
enable drc check打勾

网友B:
建议调整好格点,手动拷贝矩阵过孔。自动放阵列孔这个功能,我觉得不好用。

网友:
手速度才是王道。。

网友:
    赞同楼上,手动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调整好格点,手动拷贝矩阵过孔。自动放阵列孔这个功能,我觉得不好用。

    谢谢你的建议!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enable drc check打勾

    明白,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