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原理图复用下BOM输出问题

楼主(2015-12-10):
层次化设计时3次复用了另外一个dsn原理图,而原理图在某种配置下只使用2次复用的原理图,出bom时遇到了麻烦。各位大侠,如何破?

楼主:
等待解决方案

网友A:
    方便的话发出来帮你看看。

网友B:
    先參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0786-1-1.html 這篇文章

楼主:
    ABC三个block复用同一个block,A和C block目前是不焊接的,B block正常焊接。出bom时通常要设置placement的参数或者使用CIS,但目前找不到合适的方法进行处理,只笨拙的打开复用的block一点一点的添加,有更好的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的话发出来帮你看看。

ABC三个block复用同一个block,A和C block目前是不焊接的,B block正常焊接。出bom时通常要设置placement的参数或者使用CIS,但目前找不到合适的方法进行处理,只笨拙的打开复用的block一点一点的添加,有更好的方法吗?

网友:
    用Part manager,在那里面建组就可以了。

网友C:
    专业+实+常用方法,不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专业+实+常用方法,不谢

这种方法在复用的block比较简单的时候比较好用。如果block中包含很多页时,期间需要进入每个页面进行操作,这就是一个麻烦事儿了。不知道一个复用block中器件能不能同意添加一个属性,这样就比较简单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种方法在复用的block比较简单的时候比较好用。如果block中包含很多页时,期间需要进入每个页面进行操作 ...

part man里面是有标题栏的,标题栏是可以自定义的,那就意味着你可以按照某个属性排序,显示你的每个器件是在哪一页,哪个sch里面,接下来你就把属于这个sch的元器件拖动到NC的group里面就可以了,30秒钟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part man里面是有标题栏的,标题栏是可以自定义的,那就意味着你可以按照某个属性排序,显示你的每个器件 ...

如果是复用的原理图,对应哪个sch哪个页就是一样的了。。。

网友(点评):
先搞清楚 occurrence 属性和 instance 属性的区别,選擇正確的属性,你的問題就解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參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0786-1-1.html 這篇文章

版主,有啥好的方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有啥好的方法吗?

    你搞清楚了 occurrence属性和instance属性的区别嗎?  你要選擇哪一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方法在复用的block比较简单的时候比较好用。如果block中包含很多页时,期间需要进入每个页面进行操作 ...

    參考圖片,看你能理解到那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參考圖片,看你能理解到那兒?

目前就是使用的这种方法,但复用的图里面页数太多,操作有些麻烦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就是使用的这种方法,但复用的图里面页数太多,操作有些麻烦

复用的图里面页数太多,操作有些麻烦 => 那就用你覺得不麻煩的方法。  ^_^

據我知道的 ORCAD 本身操作就是這樣限定,人是活的、工具是死的。不是你將就工具,要不然就換工具了。 Orz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用的图里面页数太多,操作有些麻烦 => 那就用你覺得不麻煩的方法。  ^_^
據我知道的 [/b ...

工具的用处就是方便使用嘛,只是在找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2019-01-22):
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9-05-16):
    还是用offpage-connector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