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编辑引用原理图的器件属性

楼主(2015-12-10):
如何编辑引用原理图的全部器件属性,引用的原理图包含多个页?

网友:
有沒有更詳細的敘述? 我不清楚你要的條件是什麼。最好有個範本或是例子。

网友A:
在part manager中可选择多页器件,否则最多只能选择当前页面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part manager中可选择多页器件,否则最多只能选择当前页面器件

能知道器件到底是哪页的么?复用的原理图都是显示的复用的dsn的相应页

网友B(2016-01-09):
1,edit-browse  -part  然后shift配合多选  edit-property   2,直接在首页dsn上点右键 然后edit object property 进去也可以编辑一部分,具体看你编辑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edit-browse  -part  然后shift配合多选  edit-property   2,直接在首页dsn上点右键 然后edit object p ...

orcad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像allegro中选择多个器件的方法:在一个文本中列出多个器件,以“list”文件一起导入选中?

在Find工具栏的下拉列表中选择输入:Part Reference=(C|R)[2-9],是一种方法,但器件多就不太方便

楼主(2016-03-12):
引用 网友A:
orcad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像allegro中选择多个器件的方法:在一个文本中列出多个器件,以“list”文件一起导 ...

其实如果一个复用的dsn的block下的所有器件都有系统自带的一个属于该复用的属性就好解决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