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已有的PCB作为模块导入到新的PCB中?

楼主(2015-12-11):
    各位大神,我最近要布个新板子,想从别人布好的板子上把一部分导入到新板子里,该如何操作?谢谢!

网友A:
    sub-drawing输出老板子,存一个名字,再到新板中导入

网友:
    1.目标pcb中 file-Export-placement(默认值输入出器件坐标place_txt.txt)。新pcb中 file-inport-placement(注意,此工作之前必须要删除目标库)。
2.拷贝线和过孔。

楼主:
    各位大神,先谢了!我用file-->export-->placement导出了文件批placement.txt,然后在新板子里导入成功,可是板子上啥都没显示.接下来该如何操作?

楼主:
    "新pcb中 file-inport-placement(注意,此工作之前必须要删除目标库)。"-----这步该如何操作?大神指点下,新手上路,谢谢!

网友:
    把板子的结构导入到老板子上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大神,先谢了!我用file-->export-->placement导出了文件批placement.txt,然后在新板子里导入成功,可是板 ...

    这个功能主要用于多人同时做一块板,你那不是同一个板,这样导入成功对你来讲也没有用,因为网表不同,导入后网络会飞掉。只能用模块复用功能。

网友:
    我不知道你的是什么情况。还有功能是拷贝布局,也能达到复制布局。E:\2015\11月份

网友B:
我不知道你的是什么情况。还有功能是拷贝布局,也能达到复制布局

楼主:
    "我不知道你的是什么情况。还有功能是拷贝布局,也能达到复制布局"----我就是想把别的板子的布局拷贝下来.您提供的图那个图标具体是点击后框选所需要的元件吗?

网友:
    這個應該好好討論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知道你的是什么情况。还有功能是拷贝布局,也能达到复制布局

这个功能对于2个不同尺寸的板子使用时可能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sub-drawing输出老板子,存一个名字,再到新板中导入

这样调好的丝印没了

网友:
非常同意,把结构导入到老板子中就可以了,把不要都删掉,留下需要的就Ok了,楼主哪有那么纠结和复杂的咯。

网友:
通过export-sub-drawing,clines ,vias ,或者模块复用的方式进行

网友(2020-09-28):
    如果元件位号一样,可以先region placement-export把布局导出来,这个是需要skill的,然后再subdrawing把布线导出来,最后再在新板上导入布局布线就可以;如果元件位号不一样直接subdrawing把布局布线都导出来,导入新板后用新板的元件把导入的假元件替换掉就可以了

网友:
    首先看下原件的位号是否改动,如果没有,可以使用placement进行导入。如果改动了,建议可以在老板上新建MDD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