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两个三极管的作用

楼主(2015-12-11):
图中两个三极管的作用

网友A:
    请教下,你的Q7,Q8-A/B组成的电路是干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ESD

不好意思哈,写错了,是三极管的作用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你的Q7,Q8-A/B组成的电路是干啥用的?

    我问的就是这个,我都看不懂这部分的作用。。。

网友:
    是不是防反接

网友:
    这电路有问题

网友:
我试着分析下,不知道对不对大家讨论下!
当VDD_5V 有dc5V时,mos管是关闭的G 为高电平故这时VDD5V 不会到USB接口VBUS端。当USB口接入5v时会直接通过MOS管此时Q8A是导通通过10k到地有一点压降,由于mos有寄生二极管VBUS上的电压是不会受他的开启与关闭影响。这里不太明白Q8A 的作用,不知道说的对不对不喜勿喷!

网友:
    感觉像是一个恒流控制的稳压输出,就几个元件完全可以仿真

网友:
    保护功能,这样一点都不好用,每一个板子都有一点误差

网友:
    正常情况下,Q8B不导通,MOS管Q7一直打开的,当后级电压过高或者不稳定,Q8B导通,Q7关闭,电源不导通,Q8A是提供一个稳定电压给Q8B,个人愚见,个人觉得这样做意义不大

网友C:
    这是个过压保护的电路。和我之前设计的电路不同,设计也挺巧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过压保护的电路。和我之前设计的电路不同,设计也挺巧妙的。

    请楼上赐教些,个人没有想清楚该电路工作原理。

网友:
    这个感觉像是“欠压保护”电路,第一次听说有欠压电路一说,我也不大敢信。
    分析如下:
1、因Q8B为PNP管子,要想Q8B导通,其B级电压必须小于e级电压,也即要求Vbus电压必须要在5V的基础上面降低,从而将Q8B导通,Q7断开。
以上分析,不知各位大大,怎么看。

网友:
    过压保护电路。对管形成镜像电流,主要监控VBUS电压。如果VBUS突然输入一个高于5.4V的电压时,PMOS管电压为4.7V,PMOS管断开。保护外设也保护自己。

网友:
一时没想明白,先存下来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D:
这个是一个防倒灌的电路

网友:
你们要是把Q8A等效一个二极管就很好理解了

网友:
    个人觉得这个电路是为了防止VBUS倒灌到VDD_5V中,如果VBUS有电而VDD_5V没电(即连接USB时),Q8B基级虽然有电流,但是三极管并没有达到导通的条件(E级相当于悬空),Q7固然也没有达到导通条件,为断开状态,系统由VBUS供电;如果VUS和VDD_5V同时供电,Q8A的E、B级到导通使得Q8B达到导通条件,VGS大约为-0.2V左右,达不到导通条件,断开,此时系统由VDD_5V供电(Q8A应该可以直接用二极管替代);不过当VBUS没外接电源而VDD_5V有电时,感觉MOS管有可能会一直在关和断的状态间进行切换,使系统不稳定,大神们觉得呢?

网友:
    感觉9楼说的对,是一个5V恒流输出电源

网友:
    这电路没啥作用,可能设计者是想做过压保护,但这种过压保护没意义。

网友E:
    起到恒流输出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起到恒流输出的作用

如何起到恒流输出作用,可否具体分析下?

网友(2020-04-28):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一个防倒灌的电路

    分析了半天,确实是防倒灌的电路
    当MicroUSB供电时,Q8A处于放大状态,基极为4.3V,Q8B的基极也为4.3V
    Q8A和Q8B参数一致,所以Q8B的集电极也为4.3V,PMOS的VGS为-0.7V(PMOS有一个寄生二极管),此PMOS的VGS阈值电压很小,所以此时PMOS就导通了。

    依次原理类推,过压保护也是不存在的。

    此MicroUSB既作为host,也作为slave,所以需要做到防倒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