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提高CVBS信号抗干扰能力

楼主(2015-12-11):
CVBS信号走线要求>10MIL,包地,打孔换了一次层,性噪比测出来在零界点,有啥办法能再提高CVBS的抗干扰能力?不打孔走表层能提高多少?

网友A:
你测试出来多少,56DB?
感觉CVBS还好吧,要求没那么高,我们都是随便整。远离DC-DC电感就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测试出来多少,56DB?
感觉CVBS还好吧,要求没那么高,我们都是随便整。远离DC-DC电感就成。

怎么拿示波器测试地噪声啊!版主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拿示波器测试地噪声啊!版主大大

测试GND噪声,这个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测试出来多少,56DB?
感觉CVBS还好吧,要求没那么高,我们都是随便整。远离DC-DC电感就成。

54.8 还差点

楼主:
现在给出方案说要将DC-DC低于CVBS出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54.8 还差点

那还差的远。标准56,我们随便整都是58多。你是不是板子上有干扰?方便截图来看看,PCB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还差的远。标准56,我们随便整都是58多。你是不是板子上有干扰?方便截图来看看,PCB

你好,版主,我的机器在2G信号注册网络的时候也受到干扰,有一些大的横条纹,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版主,我的机器在2G信号注册网络的时候也受到干扰,有一些大的横条纹,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吗?

GPRS信号的频率900/1800MHz,跟CVBS的带通6.5M(或者算最高分辨率的带宽10M)相差甚远。你应该是电源干扰了。着重检查电源看看。

网友:
CVBS滤波器的3dB带宽也就10MHz,有低通滤波的啊。要么你没有用滤波器,

网友:
DAC和video buffer(如果有的话)的供电电源质量再优化一下试试看

网友:
cvbs的两侧包地最好可以打上一些连续的较密集的地过孔

网友:
cvbs输出线上的75R串联电阻,试着放到尽量靠近输出接口的位置

网友:
以上11#和13#的建议,请先试一下,最好把具体整改内容贴出来,看看最后可以提升多少,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GPRS信号的频率900/1800MHz,跟CVBS的带通6.5M(或者算最高分辨率的带宽10M)相差甚远。你应该是电源干扰 ...

版主,看起来是电源引起的,目前用12V供电的小电视测试,将小电视和主板分开用两个稳压电源供电就OK,共用一个稳压电源供电就会有很大的纹波。

楼主:
猜最主要应该是边上DCDC惹的祸

网友A:
引用 楼主:
猜最主要应该是边上DCDC惹的祸

应该就是这个问题。可以尝试用屏蔽电感.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版主,看起来是电源引起的,目前用12V供电的小电视测试,将小电视和主板分开用两个稳压电源供电就OK,共 ...

你的GPRS的用12V的转3.8V供电,其他的也有12V转。

网友:
我猜你电话拨号的时候,干扰更严重。

网友:
如果02层是完整的地层,顶层的DCDC部分应该不会影响到03层的电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这个问题。可以尝试用屏蔽电感.

用屏蔽电感会提高成本的,改版还是要把这路DCDC移开,不过还是去做下实验,看效果有多少。估计这主芯片本身不咋的,查其他客户最好的好像也就57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屏蔽电感会提高成本的,改版还是要把这路DCDC移开,不过还是去做下实验,看效果有多少。估计这主芯片本 ...

确认下,你外面有没有加LC滤波。等你实验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下,你外面有没有加LC滤波。等你实验数据。

实验结果出来了,屏蔽电感效果不大,只提高0.2DB,更换性能高的DCDC芯片提高0.3DB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验结果出来了,屏蔽电感效果不大,只提高0.2DB,更换性能高的DCDC芯片提高0.3DB

那移走呢?外面飞电源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的GPRS的用12V的转3.8V供电,其他的也有12V转。

是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的

那就只有在输入输出增加电容了,大容量的电解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看起来是电源引起的,目前用12V供电的小电视测试,将小电视和主板分开用两个稳压电源供电就OK,共 ...

如果分开两个电源供电就正常,那么看起来更像是你的电源回流路径的问题。主板和小电视用同一个电源供电,有可能主板连到小电视的地被作为小电视的电流回流路径了,你可以在主板CVBS地和电视地连接的地方加一个隔离地的芯片试试看,NXP有,忘记具体型号了。

网友(2020-02-29):
引用 网友A:
那就只有在输入输出增加电容了,大容量的电解电容。

他这CVBS可能都不加bufer的,直控出来的不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