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基本操作问题。 求解 帮忙解决问题,谢谢了!

楼主(2015-12-11):
1.打开项目(.prj文件),提示

,是不是库路径设置问题,怎么设置?

2.打开PCB,显示这个,我是直接点OK就行了吗?

3.层显示,4层全部打勾了,但有三层还是无法显示,求解

网友:
1、DXDataBook路径设置问题,如果你不用DXDataBook不用管,也可以在设置中把这个路径删除,就不会报错了;
2、如果不进行多人协同设计,直接点OK
3、应该是开了显示一层了,试试执行鼠标命令965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