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am里检查gerber是发现GND开路?

楼主(2015-12-11):
在cam里检查gerber是发现GND开路?检查BRD里面各层GND都OK,包括层的设置都没有问题。不知道除了这个还有没有其它的原因?

网友A:
负片吗?负片的话会有这种情况,via或pad的anti pad造成的开路 allegro是查不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片吗?负片的话会有这种情况,via或pad的anti pad造成的开路 allegro是查不出来的

是负片,这个可以排除。还有没有其它的。

楼主:
另外,改成正片出还是开路,所以感觉问题很奇怪,之前没遇到过类似问题?不知道有谁有遇到过这么怪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改成正片出还是开路,所以感觉问题很奇怪,之前没遇到过类似问题?不知道有谁有遇到过这么怪的问题吗 ...

cam有提示坐标的,到那个位置看看呢,或者上传个板子看看

楼主:
想问一下,如果有椭圆金属化孔我没有出NC Route会有关系吗?

网友B:
椭圆孔在cam350中好像是不识别的,我用到椭圆孔时,导入cam350中会出现开路情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问一下,如果有椭圆金属化孔我没有出NC Route会有关系吗?

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椭圆孔在cam350中好像是不识别的,我用到椭圆孔时,导入cam350中会出现开路情况的

那这个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
这种开路一般不关注,直接出图去生产,生产出来的板子是不会出现开路的。

网友:
还有一种肯能是不同gnd网络的命名问题,我以前碰到个网络命名前面一致后面一个字母不一致(例如gnd_1与gnd_2),但是cam认为它们是开路的。

网友C:
    复制一个圆形钻孔放到椭圆形钻孔的焊盘上再去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复制一个圆形钻孔放到椭圆形钻孔的焊盘上再去检查

    是不是目前只能那么处理了。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呢?感谢!

网友D:
    lz头像太随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头像太随意了

    这叫艺术,哈哈。跑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