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模块复用之后修了下走线产生的小方块能消除吗?

楼主(2015-12-11):
求助, 如题。
就是重走了一小段走线,然后移动什么的新走的这一段线也不在group里了,好像模块复用产生的group也没办法编辑
有办法把这小方块消除,或者把新走的线加的group里去吗?

网友A:
find里面只勾选group,然后选中模块,右键disband。

网友B:
很简单。把目标线段拷贝到空白地方(是拷贝不是移动),再将原来的的线段全部删除,粘贴前面的拷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把目标线段拷贝到空白地方(是拷贝不是移动),再将原来的的线段全部删除,粘贴前面的拷贝。

有用,就是整个线都不在group里了,只能用在设计完了处理下比较好看些

网友:
如2楼所说,执行模块复用功能,框选模块,右键disband group之后再走线就不出现节点了,之前的节点稍微推一下线就没有了。

网友:
2L才是正解,何必费力气

网友C:
find>group>disband, so easy!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把目标线段拷贝到空白地方(是拷贝不是移动),再将原来的的线段全部删除,粘贴前面的拷贝。

多谢分享!

网友:
    find>group>disband  框选所有线路 然后move x 0 0

网友:
    我也遇到此问题呢!办法就是取消group,重新画一下,就好了!

网友:
    取消group后,不用删除原来的走线,也不用重新走。用change命令,option里面所有都不要选择,在FINDE里面只选择cline,然后框选相应的模块走线即可自动连接上。

网友(2017-07-09):
引用 网友C:
    find>group>disband, so easy!

 无disband选项

网友(2017-08-28):
引用 网友A:
    find里面只勾选group,然后选中模块,右键disband。

我的软件里没有disband这个选项,你用的是什么版本?我用的是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