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的伪差分设计

楼主(2015-12-11):
     mic为什么会有伪差分设计,真差分也可以消除共模干扰,那伪差分设计作用也是这个么,或者是为了省一个电阻,或者是消除偏置的交流底噪

网友A:
消除偏置的交流底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消除偏置的交流底噪

确定么,我看陈皓的书写的不是很清楚,新手,望多多指教

网友:
    把MIC信号变成差分信号不如直接伪差分省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定么,我看陈皓的书写的不是很清楚,新手,望多多指教

我确定。

网友B:
    楼上的大侠们,能否贴一些mic伪差分电路图出来呀

网友:
    忘记是哪个资料上说的“伪差分只在打破地环流方面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大侠们,能否贴一些mic伪差分电路图出来呀

    就是把mic的N级接地,加入地噪声,这一条线没有信号,与真差分两条线都有音频信号有区别,所以称为为差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把mic的N级接地,加入地噪声,这一条线没有信号,与真差分两条线都有音频信号有区别,所以称为为差分 ...

通过电容接地/通过电阻串电容接地,还是直接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电容接地/通过电阻串电容接地,还是直接接地?

这个是直接接地的,因为目的是把地噪声引入,实际是接到mic的外壳,mic外壳直接接地,

网友:
    其实两种方式对MIC 模拟信号影响不大。如果MIC引线很长,还是建议使用真差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