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outline 没有route keepin等线,如何覆铜并作平面分割?

楼主(2015-12-11):
目前在做练习,拿到一个结构的DXF文件导入到allegro中,得到板子边框outline线,板子有多个电源和地,怎么覆铜并分割平面?

网友:
没有routekeepin就加routekeepin呀

网友:
呵呵!如果是初学,建议多找些资料看看。于争老师的视频教程就不错。

网友:
zcopy添加routekeepin

网友A:
用zcopy前,先确认outline是不是封闭的,要不是封闭的是不能用zcopy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zcopy前,先确认outline是不是封闭的,要不是封闭的是不能用zcopy

导入的outline应该是没有封闭,网上看到的资料也在建议用其他方法做出 route keepin ,正在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导入的outline应该是没有封闭,网上看到的资料也在建议用其他方法做出 route keepin ,正在试~~~~

没封闭就先封闭它呀

网友B:
    outline 没封闭 就用 shape compose shape  右键 tempgroup  选择line  框选outline  层面选择route keepin 即可

    Ena

网友:
    在outline的symbol里加route keepin

网友(2016-01-14):
引用 网友B:
outline 没封闭 就用 shape compose shape  右键 tempgroup  选择line  框选outline  层面选择route keepin ...

    这是机构给的outline图,我做不出routekeepin。上传档案,请帮忙试试。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