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L-RS请教

楼主(2015-12-12):
请教DDR3L-RS中RS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这只是DDR3技术的升级,名字没有 什么意义,无非就是对以前产品的技术升级优化,降低功耗等等

网友:
RS = Reduce Standby Current/Power

网友:
美光Micron)解釋,特別是針對 IDD6 這項參數的功耗值。

Standby power saving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important as computing devices continue to shrink leaving less room for large batteries, and come loaded with advanced features such as instant-on and Microsoft’s Connected Standby. DDR3L-RS (formerly referred to as DDR3Lm) is the first mainstream PC DRAM with a focus on reducing IDD6, doing so by cutting in half the self-efresh rate at room temperature (standby conditions) and by selecting lower IDD6 devices. First, TCSR (Temperature Compensated Self Refresh) is enabled at 45C which reduces the self-refresh rate from 1x to 1/2x rate. Secondly, the devices are screened and sorted by the IDD6 value through a proprietary screening process and the lower IDD6 devices are classified as DDR3L-RS.

网友:
靠!又是為了有點軟Microsoft)才搞出來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