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差分信号的仿真 请大家看看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5-12-12):
file:///C:\Users\sun\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285935662\QQ\WinTemp\RichOle\M_~DYO2HHWAPUOOW)N7A_~I.jpgfile:///C:\Users\sun\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285935662\QQ\WinTemp\RichOle\M_~DYO2HHWAPUOOW)N7A_~I.jpg进行一个差分信号的仿真。为什么一个接收端会出现8种波形。请问这个改怎么处理?我究竟要分析哪种波形啊?

网友A:
这里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在pin上的波形,一种是die上的波形,另外就是又分为了diff和common两类,所以就是2的3次方咯。至于你需要使用哪种,就看你的仿真目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在pin上的波形,一种是die上的波形,另外就是又分为了diff和common两类,所以就是2 ...

谢谢EDA365版主师父。还有一个问题想向您确认一下的。请见图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EDA365版主师父。还有一个问题想向您确认一下的。请见图片的。

恩,是的

楼主:
对于眼图的过零点失真,请问您知道与什么有关吗?或者我们该怎样减小过零点失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