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S是个什么概念

楼主(2015-12-12):
    一般说数据传输速率不是用多少B/s 或者b/s ,最近听说人说480MT/s的传输速率,那应该是多少呢

网友:
    megatransfers/S=每秒传输百万次。这是百度到的。
    个人理解:如果一个接口每秒传输百万次,那么如果他是8位的就需要×8,如果是16位的就需要×16.可转换成MBIT/S

网友:
    在目前我们的串行总线中,这个等于Mbps

网友:
    这样啊,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