尖角封装设计生产不出来

楼主(2015-12-12):
尖角封装设计生产不出来,建议客户更改成弧形(钝角)

网友A:
在pcb设计中做成尖角都是有特殊作用的,比如放电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pcb设计中做成尖角都是有特殊作用的,比如放电用

生产出来是钝角,不可能是尖角,实际上也不影响客户使用。只是生产端不明白这样的设计意图而每遇到这样的板就要确认,所以建议封装设计时就设计成可以生产的样子避免后面确认,避免耽误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生产出来是钝角,不可能是尖角,实际上也不影响客户使用。只是生产端不明白这样的设计意图而每遇到这样的 ...

如果要求是放电用,必然是要做成尖角(最少要接近尖角),如果不是的话,就失去做尖端放电的意义了
图片上的尖角并不是在封装里做的,应该是直接用铺铜的方式做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