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志A20开不了机,怎么回事?请教

楼主(2015-12-12):
有做过全志A20 方案的朋友吗? 现在开发一机顶盒,做的上电自动开机那种,插拔电源,有时候不开机,比如插拔电源50次,有2-3次不开机,一旦遇到不开机(AXP209所有无输出),然后再上电还是不开机,第三次上电才开机,这是怎么回事呢?  怀疑是AXP209过流保护所致,怎么测试证明啊?用示波器测试过,AC IN 5V电源都很正常啊
串口打印了5-8行代码就没有了,证明瞬间开过机,电压瞬间正常过,不然串口打印不出来。

网友A:
是否保证板上放电完全,建议测试电源管理芯片的电压再回答这个问题。

网友:
像是电容在作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保证板上放电完全,建议测试电源管理芯片的电压再回答这个问题。

这个不是快速插拔呀,间隔5-10分钟 电有时间足够放完呀 DCIN 5V波形很正常啊,AXP209输出都为0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快速插拔呀,间隔5-10分钟 电有时间足够放完呀 DCIN 5V波形很正常啊,AXP209输出都为0呀

测量axp充电相关的pin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axp充电相关的pin的电压

都说了 ACIN 5V很正常啊 充电相关PIN 没有接

网友B:
用示波器测下AC5V开机的时候有没有跌落的情况,碰到过欠压关机的这种情况

网友:
是不是某些电容的问题

网友C:
快速拔插电源出现掉电不完全再上电情况导致PMU上电不成功,可以用第4脚N_OE功能做延迟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示波器测下AC5V开机的时候有没有跌落的情况,碰到过欠压关机的这种情况

没有过冲,也没有欠压呀 ,用外部直流电源5V@5A供电也是这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快速拔插电源出现掉电不完全再上电情况导致PMU上电不成功,可以用第4脚N_OE功能做延迟上电

请教大师,怎么做延时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大师,怎么做延时呀?

我看你这个脚接出去了,怎么接的?
这个脚高电平时,AXP209的电会关掉,所以你可以试一下用RC高电平复位电路的形式做。

网友D:
如果你的放电电阻都已经接上了,放电时长都排除了,可以考虑调整一下APS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的放电电阻都已经接上了,放电时长都排除了,可以考虑调整一下APS

高电平只能接ISPOUT 或者5V了,其他电源异常时候都没有

楼主:
引用 楼主:
高电平只能接ISPOUT 或者5V了,其他电源异常时候都没有

APS哪里可以调整啊?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