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DB25封装一份。allegro

楼主(2015-12-13):
如题,没有现成封装的话,可否给一个datasheet或者链接。感激不尽!

网友A:
最好还是根据自己所选的型号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还是根据自己所选的型号自己做。。

买的还没到,也没找到相关封装的尺寸。所以才来求一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还是根据自己所选的型号自己做。。

找供应商要封装或手册,这样随便弄封装,搞不好就会不匹配,安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