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有多个限定条件的list怎么排序???

楼主(2015-12-14):
比如我要把设过diffpair的pinpair配对排序
问题是所有的pinpair设的diffpair都是相同的
我排序的第一个前提是同一个MatchGroup,第二个条件是同一个diffpair,然后再根据pinpair所属的零件去模糊配对
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法么???

网友:
这个可以根据自己的程序逻辑来生成新的LIST,不用排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