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axlNetEcsetValueGet()和axlCnsNetFlattened()能获取到的所有参数

楼主(2015-12-14):
axlNetEcsetValueGet()
axlCnsNetFlattened()
官方pdf并没有展开t_cnsName的介绍
请问用这两个函数能获取到的参数类型有哪些??
axlNetEcsetValueGet(net "Relative_Propagation_Delay")
axlCnsNetFlattened(net "PROPAGATION_DELAY")
为什么都获取不到内容??
正确的格式应该是什么???

网友A:
正確應該是如下

axlNetEcsetValueGet(net 'Relative_Propagation_Delay)
axlCnsNetFlattened(net 'PROPAGATION_DELAY)

Skill > axlNetEcsetValueGet(dNet 'Relative_Propagation_Delay)
"MG_DAC_RGB_A:G:DRV.NEAREND:RX.FAREND::100PS"
Skill > axlNetEcsetValueGet(dNet "Relative_Propagation_Delay")
nil

网友(2016-06-22):
引用 网友A:
正確應該是如下

axlNetEcsetValueGet(net 'Relative_Propagation_Delay)

axlNetEcsetValueGet(net_dbid "SPACING_CONSTRAINT_SET")
返回值是:  "\260\354U\032"

请问一下这个返回值要怎么转换成设置值名称啊!

网友B:
请教一下,我用axlNetEcsetValueGet(net_dbid "SPACING_CONSTRAINT_SET")怎么返回间距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我用axlNetEcsetValueGet(net_dbid "SPACING_CONSTRAINT_SET")怎么返回间距值啊

axlCNSGetSpacing(net_dbid, layer, nil)
第三个参数根需要自己定义(如果是nil则返回所有可用参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axlCNSGetSpacing(net_dbid, layer, nil)
第三个参数根需要自己定义(如果是nil则返回所有可用参数)

貌似不行啊,用net_dbid做第一个参数返回值都是DEFAULT中的值,不是这个net的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不行啊,用net_dbid做第一个参数返回值都是DEFAULT中的值,不是这个net的值啊

我弄错了,不是net_dbid,是Spacing Name
Spacing = net->prop->NET_SPACING_TYPE
unless(Spacing Spacing = net->prop->SPACING_CONSTRAINT_SET)
when(isCallable('axlNetClassGet)
  unless(Spacing Spacing = axlNetClassGet(net 'spacing t)->prop->NET_SPACING_TYPE)
  unless(Spacing Spacing = axlNetClassGet(net 'spacing t)->prop->SPACING_CONSTRAINT_SET)
)
unless(Spacing Spacing = "")
when(isCallable('axlCNSGetSpacing)
  line_line = axlCNSGetSpacing(Spacing layer 'line_line)
)

网友:
历害 这个方法好

楼主:
貌似Spacing还可以设在bus上的,这样的话在net上就获取不到Spacing设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貌似Spacing还可以设在bus上的,这样的话在net上就获取不到Spacing设置

NET上的Spacing设置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得到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NET上的Spacing设置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得到的啊。

我前面的Spacing就是获取net上的Spacing设置啊

网友(2022-08-14):
    新人小白一枚,我现在也是对这个函数t_cnsName不太知道,我想问问有知道关于 Min/Max Propgation Delays ,有这个对应的t_cnsName吗?是什么?我如何获得Max,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