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跨页符和全局电源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5-12-14):
如图所示,现在的想法是将那个跨页符上的网络与电源网络连在一起,可是这样连接后发现全局的那个地名字就变了,变成那个跨页符的网络名了,那么这个地在其他地方就断开了,有没有办法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A:
不需要分页符,直接放置地图标就行

网友B:
用连页符一般用图片的方式就好,不用再连到其他地方,直接画跟短线,在写上网络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连页符一般用图片的方式就好,不用再连到其他地方,直接画跟短线,在写上网络名

这样是两个一般的信号可以,只是我连接的是一个gnd,这样连接那个全局的gnd的网络名就变了,怎么办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分页符,直接放置地图标就行

ADv1-在别的页有这个网络,在此地需要将ADv1-和GND_EXT1连在一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是两个一般的信号可以,只是我连接的是一个gnd,这样连接那个全局的gnd的网络名就变了,怎么办才好。 ...

按你图片上的连接,地的网络很有可能变为adv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你图片上的连接,地的网络很有可能变为adv1-

是的,就是变成adv1-了,但是其他地方接GND_EXT1的就连接不上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C:
这个网络名字当然必须得是一样的,两个电气网络的名字直连会有冲突,可以中间串联一个0欧姆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网络名字当然必须得是一样的,两个电气网络的名字直连会有冲突,可以中间串联一个0欧姆的电阻

直接连实现不了这两个网络的连接对吗?

网友:
方法一:將有 ADv1- 的電路圖,改成 GND_EXT1 名稱。
方法二:同上面所講的,加 0 歐姆。
除此以外別無他法,這是 OrCAD Capture 軟件的限制。

网友(2016-05-26):
正好碰到同样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2022-06-13):
我也遇到了,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