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蓝牙板连接不稳定,求大师们帮忙分析分析

楼主(2015-12-14):
发射距离挺正常的,就是连接不稳定,跟手机通信的时候时不时的就断开连接。
我上一板做的比这更不稳定,连上就断,这一板我计算了一下阻抗,射频部分用50欧走线,有所改善了,但还是老断开连接。
不知道问题出来哪里,求帮忙分析分析,什么原因可能导致这种现象?

网友A:
射频阻抗貌似要控75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射频阻抗貌似要控75欧姆!?

我记得是50欧啊

网友B:
    应该是匹配没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匹配没调好

    这个电路是另一个成熟的蓝牙板子上提出来的,天线和匹配电路都是直接抄的,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那块板子就挺稳定

网友C:
    1.阻抗是50欧姆是肯定的,如果做过了,就看下参数匹配对不对,链路上的参数得调
    2.如果你用的BLE4.0,那么频段就是2.4G,可以参考赛普拉斯的官网天线画法,觉得你这个天线看起来很奇怪

网友:
    "如果你用的BLE4.0,那么频段就是2.4G,可以参考赛普拉斯的官网天线画法"--大神,能提供下官网的链接么?谢谢

网友D:
    Y1晶振的GND_pin为什么不连接上?

网友E:
    一看就不是50欧姆设计。地靠的太近了额

楼主:
引用 网友C:
    1.阻抗是50欧姆是肯定的,如果做过了,就看下参数匹配对不对,链路上的参数得调
2.如果你用的BLE4.0,那么 ...

    这个天线验证过没问题的,匹配网络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Y1晶振的GND_pin为什么不连接上?

    我是直接在成熟的项目的原理图里面提出来的,它没接,我就没改。
    这个会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看就不是50欧姆设计。地靠的太近了额

    算出来的,地远了线宽就要加大,再加大就太大了

楼主:
    主贴上的图把bottom关掉了,这是带bottom层的图,bottom层就是除了天线全铺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是另一个成熟的蓝牙板子上提出来的,天线和匹配电路都是直接抄的,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那块板子就 ...

    板材变了,板厚变了,阻抗就变了,匹配当然也要变

网友:
引用 网友C:
    1.阻抗是50欧姆是肯定的,如果做过了,就看下参数匹配对不对,链路上的参数得调
2.如果你用的BLE4.0,那么 ...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材变了,板厚变了,阻抗就变了,匹配当然也要变

是这样啊,我还以为相同的天线匹配网络都是一样的呢
如果确实匹配没调好的话,影响会这么大吗?

网友:
Y1晶振地没接…造成频偏了??

网友F:
    如果没有手册就得完全按照参考来..
这个还用si9000去算没意义吧..
晶振那个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没有手册就得完全按照参考来..
    这个还用si9000去算没意义吧..
晶振那个不是问题..

    有手册,有参考,有以前成熟的项目我完全按照以前的成熟项目做的,就删了一些没用的东西,布局都基本照抄的,就出这问题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手册,有参考,有以前成熟的项目我完全按照以前的成熟项目做的,就删了一些没用的东西,布局都基本照抄 ...

仔细读手册啊,对线宽叠层这些东西没有说明?
楼上有位TX说的有道理,铺地shape到焊盘和线距离要再远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仔细读手册啊,对线宽叠层这些东西没有说明?
楼上有位TX说的有道理,铺地shape到焊盘和线距离要再远一点

线宽叠层说明没看到。
为啥说si9000去算没意义呢?求解。
我之前一个版本线宽线距完全是照之前的项目来的,线宽要细很多,到shape距离也大,不过之前的项目是0.8mm板厚的,我这1.0mm板厚。做出来发现稳定性超差。这个版本我是用si9000算的,线宽走的焊盘宽度,到shape的距离是算出来的。这么改完之后稳定性比上一版本明显好了一些,不过还是会掉线。
shape到焊盘和线的距离过小有什么不利影响吗?

网友:
    应该考虑一下 频偏问题,改良晶振和电容

网友G:
引用 楼主:
    线宽叠层说明没看到。
    为啥说si9000去算没意义呢?求解。
我之前一个版 ...

    Si9000计算得到的阻抗和厂家计算的阻抗可能差很多的,一般都是要厂家给你算好,你据此设计线宽等。

楼主:
引用 网友G:
    Si9000计算得到的阻抗和厂家计算的阻抗可能差很多的,一般都是要厂家给你算好,你据此设计线宽等。

请问板厚会不会影响信号质量(除了通过阻抗影响)?
    我看我参考的那个板子只做了0.6mm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请问板厚会不会影响信号质量(除了通过阻抗影响)?
我看我参考的那个板子只做了0.6mm

如果你是4层板,厚度增加只是增加了GND和VCC的厚度,TOP层与GND,BOTTOM与VCC厚度不变的话,应该对信号质量影响不大。我的意思是,你直接使用原来的层叠设计和线宽,是不行的,一般都是要厂商算好阻抗,不同厂商的阻抗差别非常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你是4层板,厚度增加只是增加了GND和VCC的厚度,TOP层与GND,BOTTOM与VCC厚度不变的话,应该对信号质 ...

我是双面板,所有走线都在top,bottom层除了天线净空区全铺地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是双面板,所有走线都在top,bottom层除了天线净空区全铺地

问题不在于几层板,只要阻抗符合就好。看样子,你没要求厂家做阻抗匹配吧,只是按照参考设计来做的PCB。参考设计的线宽可能人家能做出50欧姆阻抗来,你找的厂家就不一定能做出50欧姆阻抗,蓝牙频率高,这个阻抗影响比较大,具体多宽走线,要制板厂商算好告诉你,你不能随便参考其他设计的线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问题不在于几层板,只要阻抗符合就好。看样子,你没要求厂家做阻抗匹配吧,只是按照参考设计来做的PCB。 ...

我在嘉立创打板的,他们不支持做阻抗匹配,我就用si9000算了一下线宽线距

网友(2016-01-29):
    算出来的和实际不一样,阻抗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