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6项目设计培训笔记

楼主(2015-12-14):
X86项目设计培训笔记
对于X86架构,我只是做一个小小的个人笔记总结,如果想知道更多关于X86的知识,还请登录www.baidu.com或更多搜索渠道,这里就不一一讲解了,相信小伙伴们都是很聪明的,都会有办法!图片我就不放上来了,也没必要,学堂里相信大家都看过了,这里只是文字介绍。多的不说了,说一下此次培训的重点和一些设计小知识。既然是X86,那肯定少不了CPU、南桥、北桥、DimmPCISATAUSBVGALanAudio PS2PCIe DMI...那我就挑一些说一下,说不对的地方还请大家批评指证!下面以电脑主板为例进行简单说明。
1DIMM
Dual-Inline-Memory-Modules,即双列直插式存储模块。这是在奔腾CPU推出后出现的新型内存条DIMM提供了64位的数据通道,因此它在奔腾主板上可以单条使用。它有168条引脚,故称为168线内存条。它要比SIMM插槽要长一些,并且它也支持新型的168线EDO-DRAM存储器。适用DIMM内存芯片的工作电压一般为3.3V(使用EDORAM内存芯片的168线内存条除外),适用于SIMM的内存芯片的工作电压一般为5V(使用EDORAMFBRAM内存芯片),二者不能混合使用。
DIMM
SIMM
比较
DIMMDual Inline Memory Module,双列直插内存模块)SIMM(single in-line memory module,单边接触内存模组)相当类似,不同的只是DIMM的金手指两端不像SIMM那样是互通的,它们各自独立传输信号,因此可以满足更多数据信号的传送需要。同样采用DIMMSDRAM 的接口与DDR内存的接口也略有不同,SDRAM DIMM168Pin DIMM结构,金手指每面为84Pin,金手指上有两个卡口,用来避免插入插槽时,错误将内存反向插入而导致烧毁;DDR DIMM则采用184Pin DIMM结构,金手指每面有92Pin,金手指上只有一个卡口。卡口数量的不同,是二者最为明显的区别。DDR2 DIMM240pin DIMM结构,金手指每面有120Pin,与DDR DIMM一样金手指上也只有一个卡口,但是卡口的位置与DDR DIMM稍微有一些不同,因此DDR内存是插不进DDR2 DIMM的,同理DDR2内存也是插不进DDR DIMM的,因此在一些同时具有DDR DIMMDDR2 DIMM的主板上,不会出现将内存插错插槽的问题。

SO-DIMM
为了满足笔记本电脑对内存尺寸的要求,SO-DIMMSmall Outline DIMM Module)也开发了出来,它的尺寸比标准的DIMM要小很多,而且引脚数也不相同。同样SO-DIMM也根据SDRAMDDR内存规格不同而不同,SDRAMSO-DIMM只有144pin引脚,而DDRSO-DIMM拥有200pin引脚。此外笔记本内存还有MicroDIMMMini Registered DIMM两种接口。MicroDIMM接口的DDR172pinDDR2214pinMini Registered DIMM接口为244pin,主要用于DDR2内存。DDR3 SO-DIMM接口为204pin
FB-DIMM
因为一般的内存主要是采用传统的64位并行设计,即北桥芯片的内存控制器与内存模块之间均通过64位的并行总线来数据交换,但此类并行总线设计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相邻线路很容易受到干扰。这是因为一般的DIMM采用一种短线连接”(Stub-bus)的拓扑结构。
在这种结构中,每个芯片与内存控制器的数据总线都有一个短小的线路相连,这样会造成电阻抗的不连续性,从而影响信号的稳定与完整,频率越高或芯片颗粒越多,影响也就越大。这也是一般基于此类并行体系的内存如DDR频率低下的原因。
Small Outline Dual Inline Memory Module(缩写SODIMM):小外形双列直插式内存模块。
2、主板知识说明
主板种类:主板结构分为ATBaby-ATATX(AT extended)Micro LPXNLXFlex ATX
EATXWATX以及BTX等结构。其中ATBaby-AT是多年前的老主板结构,现在已经淘汰。LPXNLXFlex ATX则是ATX的变种,多见于国外,国内尚不多见。EATXWATX则多用于服务器/工作站主板。
ATX是目前市场上最常见的主板结构,扩展插槽较多,PCI插槽数量在4~6个,大多数主板都采用此结构;Micro ATX又称Mini ATX,ATX结构的简化版,就是常说的“小板”,扩展插槽较少,PCI插槽数量在3个或3个以下,多用于品牌机并配备小型机箱。而BTX则是英特尔制定的最新一代主板结构。
3、电脑主板扩展插槽
a、ISA插槽
bPCI插槽
CAGP插槽
dAMR插槽
eCNR插槽
fACR插槽
gMini PCI插槽
hPCI Express插槽
4、USB
USB接口有4种类型:
Type A:一般用于PC
Type B:一般用于USB设备;
Mini-USB-:一般用于数码相机、数码摄像机、测量仪器以及移动硬盘等;
Type C2015CES大展上,Intel联合USB实施者论坛向公众展示了USB 3.1的威力,具体搭配的接口是USB Type C,能够正反随便插,大小也与micro-USB相差无几。理论上,USB 3.1 Type C的传输速度能够达到10Gbps
Type-CUSB接口的一种连接介面,不分正反两面均可插入,大小约为8.3mm×2.5mm,和其他介面一样支持USB标准的充电、数据传输、显 示输出等功能。Type-CUSB Implementers Forum制定,在2014年获得苹果、谷歌、英特尔、微软等厂商支持后开始普及。
USB传输速率增长变化:USB1.012Mbps)——USB2.0480Mbps)——USB3.05Gbps)——USB3.110Gbps)
对于USB3.05Gbps)USB3.110Gbps)PCB走线时不需要走10度线。
5、PCI总线
(1)总线时钟频率33.3MHz/66MHz
  (2)最大数据传输速率133MB/s
  (3)时钟同步方式
  (4)与CPU及时钟频率无关
  (5)总线宽度32位(5V/64位(3.3V
  (6)能自动识别外设
PCI总线的主要特点
(1)具有与处理器存储器子系统完全并行操作的能力
  (2)具有隐含的中央仲裁系统
  (3)采用多路复用方式(地址线和数据线)减少了引脚数
(4)完全的多总线主控能力
  (5)提供地址和数据的奇偶校验
  (6)可以转换5V3.3V的信号环境
PCIE传输速率增长变化:PCIE1.02.5Gbps)——PCIE2.05Gbps)——PCIE3.08Gbps)——PCIE4.016Gbps)
6、SATA接口
SATASerial ATA的缩写,即串行ATA。它是一种电脑总线,主要功能是用作主板和大量存储设备(如硬盘及光盘驱动器)之间的数据传输之用。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串行PATA的新型硬盘接口类型,由于采用串行方式传输数据而得名。SATA总线使用嵌入式时钟信号,具备了更强的纠错能力,与以往相比其最大的区别在于能对传输指令(不仅仅是数据)进行检查,如果发现错误会自动矫正,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数据传输的可靠性。串行接口还具有结构简单、支持热插拔的优点
SATA传输速率增长变化:SATA1.01.5Gbps)——SATA2.03Gbps)——SATA3.06Gbps)——SATA4.012Gbps)
好了,就写这么多,太多了一下写不完。最后,感谢杜老师的精彩讲解和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

网友A:
是个好学生,现在主板很少分南北桥了,Intel主板北桥的功能已经集成到CPU里面了

网友B:
    楼上说得对
    现在都是 PCH 和CPU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个好学生,现在主板很少分南北桥了,Intel主板北桥的功能已经集成到CPU里面了

你说得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得对
现在都是 PCH 和CPU了

同意

网友C(2016-06-24):
    一直在做ARM,对X86比较陌生。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在做ARM,对X86比较陌生。学习一下。

我也是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