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钻孔文件求解答

楼主(2015-12-14):
10金币
1 点purge多余的padstack没有反应
2 生产的drill文件导入CAM350变成如图中的长条形
求解答

网友A:
1 没有多余d码
2 精度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没有多余d码
2 精度不对

不是的呢

楼主:
自己已经解决了图一的问题  板子坐标原点偏移太多 板子太大 把原点移掉左下角的板边就解决了问题  图二还是静待高手出场

网友:
purge_ALL_出来框框关掉_出来框框点ok。。。第二个问题如果不是精度问题,那我也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你把板子所有层打开或者在cam里看看那个位置是什么东西,是不是板外一些无用的信息,或者看看是器件封装上带的吗,或者可以画个photo outline出文件,将有效区域框住就行。

网友:
CAM350換個版本看

网友:
第2张图想说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