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机-键盘处ESD管经常损坏

楼主(2015-12-14):
    V702-V710 为压敏电阻,最近售后反馈这些ESD管损坏的很多,各位大大有没有好的方法或建议改善这种情况,谢谢!

网友A:
    换TVS管
    压敏电阻搞个几次就失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TVS管
    压敏电阻搞个几次就失效。

    @fallen

网友B:
引用 网友B:
    @fallen

@fallen 为什么压敏电阻容易坏呢?其主要原因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fallen 为什么压敏电阻容易坏呢?其主要原因是什么?

压敏电阻在静电打入时时物理损伤,形成漏电流,慢慢的就失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压敏电阻在静电打入时时物理损伤,形成漏电流,慢慢的就失效了

谢谢@古城往事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大大因为一直用的压敏电阻,TVS管比较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fallen

阻抗变化,漏电流增大。

楼主:
    现在问题是老板又要节约成本,又要你解决问题....

网友:
    压敏电阻不能做到的事
    一些人以为突波吸收装置里的压敏电阻可以提供完整的电压保护,但不幸的是,压敏电阻或突波吸收器所能承受的能量或功率有限,不能提供持续性的过电压保护。持续的过电压会破坏保护装置(压敏电阻或突波吸收器),并对设备造成损害,并可能有着火的危险。
压敏电阻不能提供保护的部分还有: 开机时的冲击电流、短路时的过电流、电压突降等情况,这些情况需要以继电器、保险丝、无熔丝断路器及其他方式的防护。 此外,也有少数保护装置会侦测电源电压,如超过危险限度时会以继电器将电源切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压敏电阻不能做到的事:
一些人以为突波吸收装置里的压敏电阻可以提供完整的电压保护,但不幸的是,压敏电 ...

    谢谢,我还碰到插拔USB导致PMU烧毁的情况,厂商分析为EOS原因:
    (1) By ATE test program, short failure was detected on these returned samples.
(2) From X-ray analysis, no obvious abnormality was observed on these samples.
    (3) From de-cap analysis, obvious chip burned was observed on these samples.
    (4) Based on above analysis, we think EOS could be the root cause to result in chip damaged of these returned sampl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抗变化,漏电流增大。

    还有一个问题请教下版主,如下图所示的压敏电阻;

    我目前用的AVLC 18S02015 这个18V的电压是否有点大,改成5V会不会好点,毕竟GPIO高电平只有3V.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请教下版主,如下图所示的压敏电阻;

    我目前用的AVLC 18S02015 这个18V的电压是否有点大 ...

    我觉得对你目前的问题,好像没有什么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对你目前的问题,好像没有什么改善。

    了解,谢谢版主。

网友E:
    我個人經驗是改用 TVS。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個人經驗是改用 TVS。

    看了这么多回复,我也查了不少资料 都建议用TVS管。
但是,价格高了 boss就不让用 蛋疼...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这么多回复,我也查了不少资料 都建议用TVS管。
    但是,价格高了 boss就不让用 蛋疼...

一分錢一分貨,就看BOSS怎麼抉擇。    ( OS:  反正最後黑鍋就是要你來承擔。 )

网友:
    板卡损坏了返修也是成本,看你怎么权衡了。

网友:
    省成本可以换用贴片陶瓷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