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2013安装问题

楼主(2015-12-14):
显示破解完成,但是打开找不到钥匙,什么问题?

网友:
使用正版软件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啦。

楼主:
我装在WIN8上出现的问题,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装在WIN8上出现的问题,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遇到同样的问题,不知道你有没有解决呢?求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