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路图里,要标明LAYOUT封装吗?

楼主(2015-12-14):
假如一个电路有两种电阻,0603和0804.  这样在电路图里画电阻的时候,是否标明LAYOUT封装?

网友:
不是必须的,倒出网表自然能确定,原理图中标注只是为了看起来直观一点

网友:
    看个人习惯,如果自己画可以不标

网友:
    见过很多原理图都有把封装显示在元件旁边
orcad和padslogic都可以

网友:
    隨自己習慣吧

网友:
    规范的话当然要写,不写也无所谓

网友:
    看公司的要求规定吧!我一般前期为了硬件检证方便,一般是会标注,量产后,一般是不显示的!

网友:
    看个 人的习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