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MA开关电流限制

楼主(2015-12-15):
想问一下先进们一个IC规格上的问题,
这两个描素属于IC的规格, 两者的关连是什么呢??为什么switch current 1950mA
却只能推400mA(正负各200), 是因为正负压差&效率&输入电压关系吗

TPS65130: 800-mA switch current limit, both rails?
TPS65131: 1950-mA switch current limit

Negative output voltage down to –15 V with output currents in a 200-mA

网友:
请上完整的datasheet 让大伙帮忙看看

网友:
1、TPS65130: 800-mA switch current limit,这个IC能够输出正电压和负电压,电源输入最大的电流是800mA;
2、TPS65131:电压输入的最大电流时1800mA;
3、这两个都是boost芯片,输出电压最大200mA.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