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高手元件腳的孔大小如何全局修改

楼主(2015-12-15):
    一個板子中有1/8 w 和1/4w兩種封裝的電阻,pad都是1.75mm, hole:都是1.0mm 我要把1/8W電阻的hole全部改成0.8mm,請教高手如何全局修改
我用過的方法:AD10,先修改Library中1/8W電阻的hoe為0.8MM----Update PCB,但由於PCB中1/8W電阻做的不規范,封裝原點不統一Update PCB后,hole是全部修改了,但有一部分零位移了,所以請教如何全局修改

网友A:
    先选中其中一个1/8W电阻的焊盘,然后查找相似,勾选所有同样封装,再进行全局修改。

网友B:
    2楼的,你知道太多了。
    1楼的,按照2楼的操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选中其中一个1/8W电阻的焊盘,然后查找相似,勾选所有同样封装,再进行全局修改。

    謝謝你的熱心幫助,我試了下沒有看到有“勾选所有同样封装”這個選項,見圖,請幫忙看看我是不是操作錯了,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的,你知道太多了。
1楼的,按照2楼的操作吧。

    謝謝,我試了,沒找到查找相同封裝這個選項,請見本貼截圖,我是不是操作不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我試了,沒找到查找相同封裝這個選項,請見本貼截圖,我是不是操作不對

    确实是不能直接操作。可以变通下。先把相同封装的用全局功能选中,然后剪切,指定一坐标A剪切下来(最好以其中一个器件的一个焊盘为参考点)。然后新建一个PCB,用特殊粘贴功能,把这些粘贴过来,保留网络。然后再全局选中所有焊盘,改焊盘的参数。然后再全选,再复制或剪切。回到原PCB,同样用特殊粘贴的功能,再保留网络粘贴过来。然后,就没然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不能直接操作。可以变通下。先把相同封装的用全局功能选中,然后剪切,指定一坐标A剪切下来(最好 ...

补充:返回原PCB特殊粘贴的时候,参考点还是A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充:返回原PCB特殊粘贴的时候,参考点还是A点。

謝謝北漂的木木,你這麼一說,有原來如此的感覺,這是一種方法,也是一種思路,我的困擾解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全局操作

    已验证,撸主的要求,不能一次完成。
    当然,也许是木木技能每练到家,你要是会,不妨赐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