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ASC格式问题

楼主(2015-12-15):
高版本转ASC格式出现问题,如下图

网友:
有些规则在低版本中不支持。所以在导出时会弹出这个警告。

网友:
一、你转的是哪个版本?PADS layout2007 2005?还是PowerPCB v5.0 v3.0?
二、确定之后出来的报告显示的什么错误?
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Jimmy已经说清楚了,如果想要解决请把问题表述清楚

楼主:
谢谢,转9.0版本就没有出现上面的问题了,但是转了9.0的ASC格式之后,用9.3版本打开时又有错误了,会是之前版本那里设置问题吗,请详解,谢谢

网友(2016-01-28):
改用 max layer 應該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層數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