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100V转3.3V的芯片

楼主(2015-12-15):
    各位推荐一个100V-DC转3.3V的芯片

网友A:
    将恒流改成恒压用.

网友B:
    这么大压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压差。。。

    对啊

网友:
    可以考虑稳压前串电阻,将功率大部分靠在电阻上。

网友:
    LM5116 Wide Range Synchronous Buck Controller,Wide Operating Range Up to 100V,Programmable Output from 1.215V to 80V

网友C:
    电流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多大的

200mA就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200mA就行

100V是DC还是AC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V是DC还是AC

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恒流改成恒压用.

    输出电压怎么调,没看到计算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压差。。。

对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出电压怎么调,没看到计算公式

    能说一下你的应用吗?用在什么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说一下你的应用吗?用在什么地方?

    只给蓝牙芯片供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给蓝牙芯片供电

    老大,你输入的100V哪里来的?你看看这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你输入的100V哪里来的?你看看这个吧.

    变压器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