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里不用的IC管脚,怎么打个叉叉?

楼主(2015-12-15):
pads里不用的IC管脚,怎么打个叉叉?百度都看不到,也许是我描述不准确。

网友:
PADS没这个功能,可以自己用文字标注

网友:
有這功能嗎???

网友:
PADS没有这个功能,实在想要就用2d线画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回复,我看JIMMY的例子也没有做任何处理。到不是说JIMMY就是对的,而是既然他靠这玩艺混饭吃,肯定还是有一定权威的。

网友:
PADS LOGIC打不了XX

网友A:
是你受了AD的毒,这只是一种习惯而已,就像写金额时后面画叉和横杠一样只是避免有人修改而已,然而原理图文件在其他地方改了你也不知道,AD这个纯属脱裤子放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你受了AD的毒,这只是一种习惯而已,就像写金额时后面画叉和横杠一样只是避免有人修改而已,然而原理图文 ...

打个叉叉,证明我处理过这个脚了。避免把脚画漏了。一种自检手段。不过这只是我的想法,既然大家都不用,那么就证明了这是合理的。

网友:
如果要检查未接的管脚,pads 支持生成未接管脚的报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