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层2根很长的平行的电源线走线,中间要用一根地线分开吗?

楼主(2015-12-15):
最近在给同事画户外摄像头的板子,板子上电源线非常多,6层板,电源层已经被我分割完了,还有2根电源线,没办法只能走线了,还好电流不大,我走完线之后,发给他看,他让我在2根电源线中间走一根地线,我感觉没必要,因为地线太长了,太细了会形成天线,而且中间也没有地方可以打地孔。
请问大侠们,这样个地线有必要加吗,还是把2根电源线分开点距离就可以了 。求请赐教

网友:
如果两根电源线能分开点距离,就应该可以打地孔吧,能把地线打孔是最好的。

网友:
如果可以,2根电源线分开点就可以了。

网友A:
直流电源之间的影响有几个基本的优先原则:
电源交流分量高频影响低频,高压影响低压,开关电源影响低压差稳压直流。

做为地线,直流视为0势,交流视为等势于电源,所以是比较好的交流返回路径,加上地线是不错的选择。但是是不是一定要加上,要看情况:
1.如果仅仅是频率,压势,电源输出形式其中一种的差别,不加是可以的,但距离要稍微拉开。
2.如果三个条件中满足了两个,特别是满足了压势差和频率差两个条件时,考虑加地,对于电源交流分量各阶谐波的相互影响是不会优先选择阻抗最小的路径为返回路径(因为电源的频率各阶谐波的AC阻抗差异不明显),而是选择任何一个路径上有压势差和频谱能量较弱的路径去返回。在这个时候相对“干净”的地线会更好隔开其互相的影响,而且这个地线要如防护线一样严格,太细的线长不如不加,因为容易形成高次谐波天线。

当然,这只是建议,实际设计时考虑到布线空间会不得不均衡考虑不加地线的处理方式。

网友:
不能加就拉开距离

网友:
都说到地线太长又细,打不了接地过孔,建议不要加。适当拉开距离。

网友:
对这种情况,我们一般是将两电源尽量拉开

网友:
最关键的是这两根的电源线所在层的相邻层有没有相应的完整的地平面给其回流,如果有,可以将电源之间的距离增大,不用刻意包地。如果没有,建议还是用相应的地将其包住,为电源提供回流路径。注意增加电容。

网友(2016-02-01):
加大距离并加GND线再加过孔肯定最好
但实际如果不能加过孔  还是不加GND线为好  尽量加大空间吧

网友:
    学习了,4楼的建议蛮新颖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流电源之间的影响有几个基本的优先原则:
电源交流分量高频影响低频,高压影响低压,开关电源影响低压差 ...

    赞成

网友(2016-03-10):
我觉得地线都能加了,说明两根电源线的间距怎么也有10mil以上了。稍微拉开间距到15mil就解决了。(两根电源压差不要超过12V)

网友(2016-04-17):
我覺得你中間加隔離綫試試 如果距離太小 那試試看移開點

网友:
4楼分解的很详尽

网友(2016-07-23):
    2根电源线分开点就可以了

网友(2018-02-08):
    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这两根的电源线所在层的相邻层有没有相应的完整的地平面给其回流路径,如果有,可以将电源之间的距离增大,不用刻意包地。如果没有,建议还是用相应的地将其包住,为电源提供回流路径。注意增加电容。

网友(2018-04-23):
    两根电源能否布在不同的层呢

网友(2018-06-13):
引用 网友B:
    赞成

请问一下,稍微拉开多少,这个距离是依据什么来定的,地线太细,多宽的线算细,根据什么来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流电源之间的影响有几个基本的优先原则:
电源交流分量高频影响低频,高压影响低压,开关电源影响低压差 ...

请问一下,稍微拉开多少,这个距离是依据什么来定的,地线太细,多宽的线算细,根据什么来判断

网友:
平常经常也碰到这种情况,3.3V/1.8V/1.2/一般不加中间地线,但如果是12V/3.3V这样话就想方法加地或 重新布错开它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