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端的Vswing小的issue

楼主(2015-12-15):
    CPU端的Vswing很小,使得CPU端的数据margin很小或者fail。每个channel接两根DR的UDIMM,DIMM端的drvier strengthen已经是最强(34ohm),有什么方法能使CPU端的Vswing变大,需要找DIMM厂家将DIMM的drvier strengthen再加更强的step吗?或者还有其他方法吗?CPU端的ODT已经调高过(从60ohm到120ohm)。

网友:
    请问 是X86的主板产品吗,那目前是read信号的margin小?

楼主:
    是的。read信号的margin小,整个的read信号的Vswing很小,导致C-的margin不过,C+的margin也很小。DIMM端的driver strengthen已经是最强,CPU端的ODT也调高过,可是整个的Vswing还是很小。不知有什么其他好的方法,改进read时的Vswing,使其变大。

楼主:
    目前是每个channel接2根DIMM,满负载。DR+DR, SR+SR, SR+DR, DR+SR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是每个channel接2根DIMM,满负载。DR+DR, SR+SR, SR+DR, DR+SR

    X86的内存没实际测试过,看描述应该是示波器自动测试吧。ARM架构我一般也是手动测试,你在鼎阳的智库群吗,可以在群了问问。另如果有解决方法了,也请在论坛分享,谢谢!

楼主:
    谢谢Devin回复。是用软件工具测试的margin。请问如何可以加入智库群

网友(2016-03-07):
    基本面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