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多层板减少层的方法(4层改2层)

楼主(2015-12-15):
我在EDA365里面搜索没有相关的帖子,所以我下载了别人的,再加上我昨天刚好遇到这样的问题,我经过整理,传上来给大家共享。(部分转载,仅供参考,只言片语,抛砖引玉)

PADS多层板减少层的方法(4层改2层).rar

网友A:
其实很简单,只要保证中间两层没有东西在就可以在层定义里修改了,论坛里有的

网友B:
有需要這麼麻煩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需要這麼麻煩嗎?

完全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很简单,只要保证中间两层没有东西在就可以在层定义里修改了,论坛里有的

我知道在4层板中,只要中间层没有走线,出GERBER的时候不出中间层就可以了。
但是你按你说的,“中间两层没有东西在就可以在层定义里修改”根本行不通。你可以拿个4层板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在4层板中,只要中间层没有走线,出GERBER的时候不出中间层就可以了。
但是你按你说的,“中间两 ...

你在绕弯路你知道么?根本就不是你理解的那样。注意我的措辞“没有东西”包括没有走线、2d线、文字、覆铜框等等,然后在层定义里面修改电气层改成2就可以了。你不能修改只能说明你没有删除干净,要确保你删干净要将所有颜色都打开,将过孔关闭,再删除,你自己看看你是不是没做到

回答很给力,正好用上。

网友:
在否定别人前要做足功课,还有不要被网上的所谓教程给误导了

楼主:
九五点评的是,我自己承认错误。我又找了几块板试了下,如果是4层板改2层板,将中间2层的覆铜框,Keepout,走线等删掉,然后再在层定义里面直接改为2层板即可。如果在删不掉,显示中间层还有数据,表示没有删干净。

网友:
引用 楼主:
九五点评的是,我自己承认错误。我又找了几块板试了下,如果是4层板改2层板,将中间2层的覆铜框,Keepout, ...

知错能改,大善

网友:
楼主的分 享精神很赞。

网友:
    交流的精神可贵

网友(2017-11-21):
    正好需要。下来看看

网友:
    正用到,帮人改个小板。删除中间层麻烦死了

网友:
    非常正确,中间层一点东西都不能有,就可以删除。刚才发现有一个KEEPOUT,然后删除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