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线层Thru pins 上面铺shape 如何实现这个形状?

楼主(2015-12-15):
走线层 Thru  pins  上面铺shape  如何实现这个形状?

网友A:
这就是十字花焊盘啊,在shape >> global dynamic params >> thermal relief connects 可以设置整板的连接方式。
对单个焊盘进行property edit可以个别设置连接方式。

网友:
在shape >> global dynamic params >> thermal relief connects,慢慢试,感受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十字花焊盘啊,在shape >> global dynamic params >> thermal relief connects 可以设置整板的连接方 ...

楼上几位说的确定能达到楼主的效果?怎么设置?

网友:
    楼上几位说的确定能达到楼主的效果?怎么设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上几位说的确定能达到楼主的效果?怎么设置?

花焊盘的连接方式、连接数和连接宽度都可以设置的。还是说LZ的图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我没有意识到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花焊盘的连接方式、连接数和连接宽度都可以设置的。还是说LZ的图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我没有意识到吗。

    可是正片花焊盘都是线连的,楼主是shape直接连的,跟负片flash一个效果了,咋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是正片花焊盘都是线连的,楼主是shape直接连的,跟负片flash一个效果了,咋弄的?

你一说我才发现……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弄的了。
负片我也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