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线问题

楼主(2015-12-15):
导线时有两个分節, 会出现第一节为hatch, 第二节为透明。需要按两次左键才能锁住走线。
有没有方法只要按一次就可以锁住走线?

楼主:
原来如此,谢了

网友:
新技能get
话说,很不习惯点一下就完成走线的方式,这样会出现小线段。小线段我表示不能接受。所以,点两次鼠标咯

网友:
按1切换,轻松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