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C一碰电源脚就复位

楼主(2015-12-15):
请教各位高手,我有个控制板的mcu,用螺丝刀或镊子碰一下电源脚或地线脚,就会引起IC复位,我在电电源脚和地线也加电解电容也没有效果,都不知道什么原因,有哪位高手处理过这样的问题吗?

楼主:
我用手或其他绝缘的东西去碰双没事,

网友A:
是否只要是导体就会这样呢?用导线之类的什么情况?出现复位概率多大呢?

网友:
加TVS管,应该是静电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只要是导体就会这样呢?用导线之类的什么情况?出现复位概率多大呢?

好像只要用手接触金属物体都会自动复位,而直接用手去碰双不会,真是搞不懂什么意思。

网友:
这样静电可能性比较大啦,加静电管,或者带静电手环看还有没有....

网友:
静电引起的吧

网友:
碰之前螺丝刀或镊子先对地放电再去彭试试?还有可以用示波器监测供电电压

网友B:
这个是复位电路的问题,复位电路芯片做的不好的话,就可能会碰到这个问题。看我们的网站

网友(2018-07-12):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复位电路的问题,复位电路芯片做的不好的话,就可能会碰到这个问题。看我们的网站

看你们的什么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