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tfix_SPB16.60.062补丁共享

楼主(2015-12-15):
    cadence16.6(Hotfix_SPB16.60.062_wint_1of1)补丁共享
    http://yunpan.cn/c3bLdqNyv6IKC  访问密码 7762

网友:
    升级了,挂了。capture用不了。重装 打sp60 没有问题。

网友:
    明天下, 谢谢了.

网友:
    谢谢分享 目前在用053的

网友A:
    好像升级了,破解不完整,原理图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升级了,破解不完整,原理图用不了,

    确实有问题么?那我还是再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升级了,破解不完整,原理图用不了,

    是不是破解后升级造成的?
    我之前听说先破解后升级就会用不了原理图。

网友:
    60没问题,昨天装的

网友:
    版本更新好快啊,我前段时间才更58,这会儿62都出来了

网友:
    無敵感謝大大的……

网友:
    看看,有更新了。

网友B:
楼主,需要新的破戒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需要新的破戒吗?

之前更新061需要破解,capture用不了。

网友:
    有没有新的,破解更为完美一些的补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之前更新061需要破解,capture用不了。

    楼主,您的这个可以破戒好capture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的这个可以破戒好capture吗?谢谢!

    论坛上已经有61补丁的破解了

网友:
    安装了cadence软件之后,已经破解好了的童鞋往下看:
1、首先把spb_16.3文件夹命名为spb_16.3old(反正和spb_16.3不一样就行了)。
2、在cadence目录里面建立一个新的空文件夹命名为spb_16.3,并把spb_16.3old的compnts.dat拷贝到空的spb_16.3中
3、安装HOTFIX补丁到空的spb_16.3中;
4、复制ToolsPubkey.bat pubkey1.30.exe pubkey 三个文件到spb_16.3\tools中并运行ToolsPubkey.bat
5、把spb_16.3里面的文件全部复制到spb_16.3old替换旧文件
6、删除spb_16.3文件夹并把spb_16.3old改回spb_16.3
    你可以正常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