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关于drill legend 大小问题

楼主(2015-12-15):
各位请教一下:
      出钻孔图形,尺寸非常大,设置的页面都放不下,但实际上设计中过孔类型很少,过孔也不大,但是我开槽是用的是slot做的焊盘方式添加的!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放置下drill legend ?

楼主:
2.2M的图片都不发上传,这怎么搞?想传个图片大家看看的

楼主:
此问题已解决!附上解决方法: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legend的字体设置不合适以及若采用了过孔开槽(竖向)导致。因此,需要先设置legend的字体,默认是采用的9号字体(可以打开“C:\Cadence\SPB_16.3\share\pcb\text\nclegend” 下的default-mm.dlt或者default-mil.dlt)进行查看,所以在allegro中对9号字体进行设置或者改变default-mm.dlt中的字体为其他字体。其次,设置竖向开槽孔的长度,打开default-mm.dlt或者default-mil.dlt文件,找到?FixedFigureHeight   0  将0改为1.27(50mil),保存,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一下,谢谢分享

多谢!!!呵呵

网友B:
修改字体大小

网友C:
你这个问题,应该是钻孔的字符太大,,修改下 legend中钻孔字符图形大小尺寸,修改小一些就可以了,也可以进入元件的pad中去修改,效果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改字体大小

是的,已经解决!多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问题,应该是钻孔的字符太大,,修改下 legend中钻孔字符图形大小尺寸,修改小一些就可以了,也可以 ...

是的,已经解决!多谢关注

网友:
無敵感謝大大的……

网友:
可以把SLOT的XY尺寸改小的。最好贴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