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下2款稳压管做的过压保护电路

楼主(2015-12-15):
比较下优劣

楼主:
第一个图为小厂家,第二个图为大厂家。产品为竞争机型,均使用5V1A电源

网友A:
图一多的两颗分压电阻分别对PNP的Veb和MOS管的Vgs起到一个保护作用,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
第一个图电阻值很小。流过稳压管的电流应该会很大。 第一个图的R5 是预留的? 实际不焊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一多的两颗分压电阻分别对PNP的Veb和MOS管的Vgs起到一个保护作用,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一多的两颗分压电阻分别对PNP的Veb和MOS管的Vgs起到一个保护作用,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因为MOS被击穿一般都是在G级悬空的情况下,由于寄生电容,可能管子会被击穿,但现在的管子一般内部做了保护电阻的,而且外部G级有一个到地电阻,这里的R5我觉得是三极管导通的时候给G级一个快速响应的确定态,从R5比R4多了20倍不止就可以看出来

网友:
第一个图三极管的分压电阻值可以值乘以10,现在的值太小会增加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