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前辈指点:orcad library builder撤销删除三问?

楼主(2015-12-15):
请教, EMA builder建立符号。管脚分配完之后,能撤销回来么?  我选中右边图形上的pins,但是按del无效
第二个问题:像这样 符号的边框比较大, 不能在Builder鼠标拖拽缩放?  太大了很难看。。。
第三问题,  不小心多建立了符号的部分new symbol,能撤销删除么。。。。

感谢前辈指点!

网友:
1.删除pin需要在左边框管脚属性删除    2.宽度是基本不变的,长度没有对齐,同样需要在左边框管脚属性设置格点  3.没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