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在 internal Plane 层是否可以画线?

楼主(2015-12-16):
有时候 signal 层的线太密了,是否可以简单的把线走在internal plane 层上? 产生的Gerber文件正确么?

谢谢指点。

网友:
    是可以,但是布线层线那么密,就要考虑参考平面的完整性,也最好把负片改成正片。

网友:
    在板框比较小,元件和走线比较密的时候,有部分线走在内层比较常见
在ad中internal plane 为负片,就不能用走线了(改为正片在走线)

网友:
    要信号线需要改为正片,还要注意信号的完整性,不太好弄

网友:
    如果只是简单的线,可以用分割内电层的方法来做。

网友:
    1.添加Mid Layer
2.在Mid Layer佈線
3.選中佈線與兩頭Pad
4.Tools\Outline Selected Objects 產生Outline
5.選中Outline 透過inspector 改到Plane Layer
6.刪除佈線與Mid layer
    7.點擊Plane Layer的Outline賦予NET

网友:
    可以的,但前提是内层必须设置为正片。

楼主(2016-01-27):
      大家的答复都很好。 icm 的方法最实用。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