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 转出GERBER 焊盘变小问题

楼主(2015-12-16):
在PCB中是正常的,如图 ,可是在转出GERBER到CAM350查看的时候焊盘却变小了,如图 这个是怎么回事,是哪里设置有问题吗。

网友:
所有的焊盘都变小了么?

网友:
感觉像钢网层
用铺铜方式代替焊盘钢网?

网友:
如果只是这个大焊盘变小的话,编辑下元件检查下焊盘是否为铜皮+PAD画的,如果是,在出CAM里要勾上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

楼主:
谢谢,各位,原因找到了。在CAM里的Device Setup里的D-CODE删除重新刷新就可以变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