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中大家用什么符号表示电阻式湿度传感器?

楼主(2015-12-16):
建库的时候不想简单的画个框框和两个引脚出来,想找一个比较富含意义的符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的符号可以Share。

比如这种类型的:

网友A:
我用這樣子的符號

网友B:
網路上傳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這樣子的符號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網路上傳說!

还是超版主是大神,自己后来也还是采用了公司原来的符号,在此符号上做一下改动。

湿敏电阻还是负系数的,所以上下相反的示意还是在,同时像压敏电阻的符号一样,把压敏的相关量U改为湿度的相关量H,同时加上一个框框表示传感器芯片,最终如下图:

左面是水平方向的封装,右面是垂直方向的封装。